[安卓手机维修]
【求助】小米NOTE PRO 信号有时弱 移动数据很慢?

楼主(2018-03-20):
机器换过屏幕,尾插总成,之后出现这种问题,换回问题依旧,麻烦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维修的时候,天线搞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维修的时候,天线搞断了?

天线是好的,刚开始天线没装,出现这问题,我以为是天线的问题,后来装上问题依旧

网友:
修好没有  我来学习的

网友:
是不是射频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