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43s不触发

楼主(2018-03-20):
asus a43s不触发
板号:k43sd rev:5.0
看论坛上通病,拆开关板上三脚管子x31c后正常亮机。
不触发
通病

网友:
这个信号是不是休眠开关信号?导致的问题

网友:
没找到图纸,不知道是什么信号,有谁有图纸或点位图吗?

网友:
修好就可以了,好像这个机器没有修到过这个版本的

网友:
有钱收就好了。。。。。。。。。。。。。

网友:
休眠开关啊!!!!!!!!!!!!!!!!!!!!!!!!!!

网友:
休眼信号的问题吧,开机的需要的条件。。

网友:
学习了,只是说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这个是通病,以前遇到过,谢谢楼主分享,图文并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