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02风扇狂转进系统慢维修

楼主(2018-03-20):
                         今天接了一台苹果A1502,风扇狂转,可以正常进系统。风扇狂转一般是EC检测温控异常引起的,先把系统总线打了一遍对地阻值,没有发现异常,接下来通电测电压,发现触摸板的系统总线上拉电压有波动,3.06V到3.3V之间来回跳动。先上个图给大家看下,

触摸板上拉电压是PP3V3_S3,然后追查到U8010,仔细一看,U8010都缺了一角,更换后故障排除。

网友:
之前遇到过进不了苹果,只能进WIN,风扇转得快

网友:
学习了,只要认真仔细,的扎实理论,修起来的心啊

网友:
表示有点看不懂,但还是给加分了,楼主技术可以。学习了。

网友:
拍的图片好模糊,芯片缺了一个角是人为的吗?还是芯片自己炸开了?

网友:
根本看不清楚啊。。。。你这是诺基亚拍的吧

网友:
之前遇到过触摸板进水导致风扇狂转的,这个也是进水腐蚀的么?看不清啊

网友:
楼主功底深厚啊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的经验

网友:
这个手机看得图片都累哦,楼主第一个想到这个信号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网友:
楼主分析的不错,就是看的不是很懂

网友:
应该是进过水或者摔过

网友:
牛x牛x牛x牛x:lol牛x:lol牛x:lol

网友:
摔过的吧

网友:
只有苹果的电脑会这样。 不装触摸板也是很卡 。技术 好楼主

网友:
维修技术好拍照技术还要多多练习

网友:
加我微信 13761214101   想挖你 想挖你

网友:
已加分,谢谢分享。先打值,后测电压,最后找到破损的芯片,思路清晰,厉害了楼主。如果用示波器,SM本就是波形,不一定能看出来,但万用表上电压跳动反而会更直观,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