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1440触摸南桥晶振自动开机

楼主(2018-03-20):
接同行dell 1440一台,故障不触发,拆机,测3v 5v 待机正常,电池电压正常,量ec工作条件,ec待机电压正常,时钟,restrsm有3.3v,ec rest都正常,按开关ec给南桥信号有跳变,接着测sl3 sl5均无电压,说明南桥没发给ec信号,故障锁定南桥边上故障,打开示波器,32.768时钟有波形,rtc_cell3.3v正常,rtcrst正常3.3v,srtcrst有3.3v,待机3.3v正常,无意间用万用表测晶振电压自动上电开机了,且正常显示,手摸一下也行,之前用示波器测不自动上电,思索一下,先换个晶振,不行,谐振电容和10M电阻换掉还是不行,查一些案例,说南桥有问题也可能有这样情况,果断换掉,开机,还是不行,搞不懂了,该出的电压都有了,就是要摸才行,最后决定把rtc cmos电路中的小电容换一下,也没几个,在图纸和点位配合下,换了第一个rtc_celL供电小电容,换了就能正常触发了,运气也太好了,哎,绕了一大圈,换了几个大件,ec,晶振,南桥,最后是小电容的问题,关键是量电压又都正常。

网友:
RTC_CELL ,上面的电容除了供电用,还有比较重要的是 RTCRST# SRTCRST#的延时电容,这两个小电容漏电或容值变小,都会引起触发故障。

网友:
学习了,绕了一大圈,但最后还是修好了,看来修东西还是要细民心才行,加分了。

网友:
2楼说的有道理  信号是有时序的,如果不是芯片发出的那就是延时电路控制的时序,这点我想不到啊,学习了

网友:
典型的RTC电路漏电问题,以前遇到过其他机型的

网友:
以前经常碰到这种故障,老是换啥谐振电容,精振。没一次凑效。看来你这种思路才是正解。

网友:
学习了。。下次遇到能注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