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矿机板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03-20):
接手板子,吊牌上挂着开机不稳定。通电确认故障现象,通电过程中发现跑码不断重启,但能跑完代码,显示器不显示,多试几次偶尔会开机。如图代码跑A9,已经完成跑码过程,显示器不亮。维修过程如下:通过反复重启的现象进行着手,一般来说很多重启的现象都与CPU供电有关,示波器直接测CPU电压,如图竟无反应 ,心里暗喜,看来就要从此处着手,由于没有相关的资料,只能打打芯片阻值电压,测量的过程中也不知道什么条件异常。板子是新板,物料都是新的,不想贸然换芯片,而引起其他的问题。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多多量测,示波器探桥的1.05V供电电感,如图竟也一样示波器无反应
,测到这里心想还真不是CPU供电问题,会不会也不是桥供电1.05V呢,追本溯源最好将主板电压都量一量,测内存电压如图, ,靠也没有。测量内存供电芯片有供电,于是直接更换一个内存供电芯片,然后通电,没有好,一样的现象。什么意思,电压都掉下去了为什么代码还在。不管他了,心想如果把内存电压修好了,那就一切迎刃而解了。内存电压没有,难道是带载不足,MOS管不良?电容不良?还是内存供电芯片条件不足?物料是新的应该问题不大,暂时不去考虑。将维修方向放在芯片的工作条件上,测量芯片供电OK,开启信号不知道是哪个脚,测量芯片引脚电压没有测到3.3v,感觉就是开启信号没有。根据以往修笔记本的经验桥工作之后发出SLP信号开启内存供电及其他供电,于是测二级转换供电,SLP信号有没有一测便知,测供电输入端 正常,输出端 为0,确定SLP信号没有。这就属于通电保护的问题!供电问题会引起通电保护,待机及触发电路问题也会引起通电保护,示波器打电压仔细排除,发现每个供电电感波形幅度正常,且维持一段时间掉下去,一般来说供电问题导致的现象,要么供电波形幅度不够,要么快速保护。基于这两点,将维修方向重点放在待机及触发电路上,分别测主板3.3V、5V、0.9v待机供电 一切OK。打晶振波形 也OK,没有图纸其他相关的待机条件很难找,可能要干个BGA了。恰好今天和一个客服聊,说现在外面大把的人投资挖矿矿机卖得火,他们公司订购的矿机CPU,2900一个,质量没有问题。心想这个CPU,也不会便宜到哪里去,打消换的念头,没办法再好好打,这里点那里点,突然眼睛一亮万用表测开关电压 ,草泥马,打开关信号阻值 发现开关短路,正准备换掉开关,发出真正问题 ,两根开关排线短路了,取下热溶胶发现两根焊接没有问题,打热熔胶的时候搭在一块了,弄好之后打阻值 ,触发上电显示器显示

网友:
显示图发错了,重发一张

网友A:
这机器有钱挣,一般来说都是小问题引起的,个别除外,报价将近上万的都有…………

网友B:
厉害了。最后原来是个小问题还好没有干CPU啊

网友:
爽啊,毛爷爷到手了。。。

网友:
万幸,没有搞其它地方!不然后悔都来不及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这个机子维修好能收多少钱?

网友D:
我想知道在没有内存供电的时候它是怎么跑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有钱挣,一般来说都是小问题引起的,个别除外,报价将近上万的都有…………

这个确实贵,有个客服说他们的矿机市场价卖27000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这个机子维修好能收多少钱?

工厂里修板没什么钱,在外搞估计可以收个好价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知道在没有内存供电的时候它是怎么跑马的?

没内存电压是不能跑的、这个板子是能产生内存电压,由于触发电路异常,在通电过程中保护了

网友:
厉害厉害,没测出问题还是不能乱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最后原来是个小问题还好没有干CPU啊

没有量到问题,确实不能乱动,一来成本高,二来可能会扩大现象

网友:
我还以为是普通的很多PCI-E槽的台式主板,没想到是这么个高大上的家伙。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工厂里修板没什么钱,在外搞估计可以收个好价钱

谢谢,楼主回复!!!!!!!!!

网友:
好厉害的楼主啊,谢谢分享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