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新手如何快速飛線成功

楼主(2018-03-21):
很多新手飛線飛不上去,原因並不是洛鐵不好,或者溫度不夠,開500°用烙鐵頭硬戳焊點不僅不能上錫反而會戳掉點。其實這裡需要一個小技巧——保養烙鐵頭的學問
一般飛線用的烙鐵頭都需要經常用焊錫喂好,然後反復在濕海綿上擦。上錫三遍,在海綿上擦拭三四遍,烙鐵頭就會變成銀白色,這是烙鐵頭被鍍上一層薄薄的錫,烙鐵尖端的溫度被這層錫傳遞熱量,植錫焊點就容易多了,如果烙鐵頭有氧化,那你怎麼戳焊點也上不去錫的。

大家看下,這是氧化的烙鐵頭,平時不用的時候一定在烙鐵頭上上一坨錫,保養好

下面是鍍上錫的烙鐵頭

网友:
飞线可以用风枪 ,而且感觉比烙铁好用,焊盘拖成低温锡 放点焊油直接风枪飞

网友:
有个好点的烙铁头比什么都强~
次品保养再好,仍然避免不了氧化

网友:
确实啊。好的烙铁头确实省不少事。

网友A:
换JBC 吧  你这个实在看不下去  可以尝试风枪飞线

网友:
受教了。烙铁不好用,确实是费劲

网友(2018-08-11):
引用 网友A:
换JBC 吧  你这个实在看不下去  可以尝试风枪飞线

太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