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新款的小米机型怎么换字库

楼主(2018-03-21):
听说新款的机型小米已经把字库加密了,现在的操作流程是怎样的

网友A:
红米3以上要编程器全盘复制过去才能开机,换字库以后不能随便刷机,要先解bl锁

网友A:
小米5以上是ufs字库,要先写底层然后刷机就可以了,后面要恢复qcn才能有基带有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米5以上是ufs字库,要先写底层然后刷机就可以了,后面要恢复qcn才能有基带有信号

小米6也是要全盘复制吧,我听别人说重写底层也是不能开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红米3以上要编程器全盘复制过去才能开机,换字库以后不能随便刷机,要先解bl锁

我也搞不清楚 各个区数据是否 加密了

咨询下,   有BL锁的机型(红米note4x MTK), 未解锁,  拆来下,
用第三方的没锁的IMG文件 烧写 BOOT区,  recovery区,  焊回去,     能开机进入 recovery吗,  能否用这方法解BL锁 并刷第三方固件

或者说, 以上方法不可行的话,  那  将第三方的线刷固件 全部写到 每个对应的分区里,   能否开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搞不清楚 各个区数据是否 加密了

咨询下,   有BL锁的机型(红米note4x MTK), 未解锁,  拆来下,

不能的,bl启动时就会校验分区有没有被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的,bl启动时就会校验分区有没有被修改

我是说 连BL 也刷了第三方了啊,  这还能校验不成?????BL 就是对应 boot.img 这文件吧,   除非这boot分区 是加密存放了boot.img的,
通过拆芯片用编程器刷写boot.img进去 就无效. 因为 没有将数据加密写进去.

网友:
用的什么型号的编程器。能写小米字库底层

网友C:
小米6字库要写底层还要写上串号才能进入系统·这个我无法考证··应该是MSM8998新款CPU多加了一道系统开机验证吧·听同行说要串号一起写才能进入系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米6字库要写底层还要写上串号才能进入系统·这个我无法考证··应该是MSM8998新款CPU多加了一道系统开机 ...

这个能邮寄代写的吗,还是说跟红米4那样只能全盘复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