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 3567a原理图

楼主(2018-03-21):
本人正在修理 AMD280 显卡 现有多张显卡为相路供电全无 为此贴出AMD280 多路供电处理IC IR3567B 引脚说明和工作
原理图
希望给大家有所帮助
显卡

网友:
测7路供电全无 0V PWM 3567B供电正常 就是无PWM信号输出 MOS输入电压正常因无PWM控制信号输入所以无供电输出 另PIC供电正常 7805输出也正常 怀疑GPU虚焊导致无PWM模块无开启信号 先加焊GPU 无果 迷茫中。。。。。。。

网友:
联想售后要的扬天T4900D BIOS 9FKT23AUS,支持win7x64。

网友:
哪位大神指点一二 应该从什么地方下手

网友(2021-03-26):
我也有一片,故障差不多,正在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