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17寸显示器型号715s 电脑无法正确识别型号和分辩率

楼主(2018-03-21):
本人有一台AOC 17寸显示器型号715s 电脑无法正确识别型号和分辩率,插电脑后电脑错误识别该显示器为15寸,型号识别为511vw,分辩率最高支持1280x768。重刷RTD2120程序后无效,更换一片空白24c16后故障依旧。驱动板号:MB-R2523B-DTD REV.2.0 主芯片型号RTD2533V ,请论坛大神指点迷津!如何维修?

网友A:
你找一下连接线有没有问题,换一些连接线。不行然后换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找一下连接线有没有问题,换一些连接线。不行然后换驱动板。

非常感谢您的回帖,VGA用的3+9优质数据线。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