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737充电不正常,请教(已解决)

楼主(2018-03-21):
联想G490,充电芯片BQ737,充电的上管波形如图,芯片换了几个都一样,周围零件都测过了,没发现问题。各位老大指教下可能哪里的问题?

已经解决,这个好像是正常的,我是断开电池的输出,只接了电池的检测来测的波形,这个芯片在充电电流非常小的时候,波形就是这样的。

网友:
你看看电池检测信号谁控制的  有的是EC  不要死在充电芯片搞

网友:
你也要看是什么机器 有的要原装电池

网友:
就电路板的原因,,把这个电压直接飞到G极,,把电路断开

网友:
是不是自举不足导致的问题,上管没有达到24V

网友:
EC要检测电池的,看下EC是否正常

网友:
这波形看不懂啊  ,,,,

网友:
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满足了没

网友:
看上去像是控制角没有升压上去

网友:
这个芯片不充电 难修

网友:
这个 确实 不怎么好修

网友:
谢谢分享 收藏一下。。。。。。。。。。。。。。。。。。。。。。

极致科技 -10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网友:
没看懂波形,哪位师傅能解释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A:
最后楼主是怎么解决的没有看出来啊。。。。。。

网友:
楼主如何修复的?给大家讲讲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楼主是怎么解决的没有看出来啊。。。。。。

没用修,这是正常的。充电电流非常小的时候,波形就是这样的

网友(2023-08-27):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