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2231显示器黑屏

楼主(2018-03-21):
本人显示器最近发生启动电脑 显示器提示无信号 电源灯有时候一闪一闪 大概间隔3秒左右 有时候直接电源灯灭 需要重启很多次电脑才有信号 昨天半夜看视频 突然显示器黑屏 连接线 电脑电源线都重新插过也不好用 黑屏 换了别的显示器好用 我可以确定是显示器坏了 我想问下出现这个情况是什么原因 是电源板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又或者是灯管的问题 本人想自己维修 求大神指点下 从哪里着手 图片是我自己拆卸下来的 没有发现明显被烧了的痕迹 是不是因为我长时间给显示器充电 不管电源 电源灯的原因 导致了出现这情况 求指点

网友A:
找专业的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专业的修。。。。。。。。。。。。。。

专业的太远。而且太贵。要是便宜我就自己修了 我这显示器都不知道值不值配件钱

网友B:
先查供电,供电正常了再查驱动板。

网友:
显示器主板都便宜呢 直接换撒

网友C:
这种板很多通用直接改撒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板很多通用直接改撒

我淘宝发了一套电源跟驱动 我先看看是不是这俩的毛病 淘宝客服说 也许是灯管坏了 不太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查供电,供电正常了再查驱动板。

您清楚 都什么原因不亮吗 有的时候能听到显示器里发出轻微的滋滋声 不是很急促 连续的那种

网友D:
先确认是不是灯管问题先,如果不是那高压板坏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确认是不是灯管问题先,如果不是那高压板坏的比较多

灯管不好打啊 我自己修的 拆了就剩下灯管那部分了 我怕我拆了弄坏了什么 我就先发了套板子 要是在不行 再研究灯管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