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W519L开机没显示

楼主(2018-03-21):
华硕W519L开机连VGA有显示屏没显示,屏供电19V有3.3V没,3.3V无短路,飞3.3V到屏也没显示,

网友:
这个BIOS楼主已经验证过了吗?!!!!

网友:
这机子现在是坏的主力军了

网友:
cpu还是集成的  好像有个型号转换显示芯片样

网友:
你用手电照起看一下屏有没有啊,要是有就是背光的问题,没有的话可能是显卡问题,无3.3V看给3.3V的开启有没有,没有可能显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