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开机不显,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8-03-21):
台联想G470,板号LA-6751P  REV:1.0,故障是触发不显,触发时电流跳变到1.0左右,然后在跳回到0.65左右0.9几1.1几左右,就这样的来回跳变,当电流在1.1A左右时CPU的供电电感的电压是1.12V左右,当电流跳回0.65左右时,CPU的供电电感的电压是0.75V左右,就这样反复,BIOS已刷过,不行
ATI的独显,集显供电的电感和上下管都是没有安装的,焊盘很干净.22脚的VDD5V正常23脚的VIN正常,7脚VR_ON有3.3V,8脚PGOOD有3.3V,3PGOODG没有电压。没思路了,没知该如何修了,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这个BIOS楼主已经验证过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BIOS楼主已经验证过了吗?!!!!

没有是从论坛里下的。刷的是南桥旁边的BIOS,没刷EC-BIOS。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桥 的问题吧,虚焊,你试试,重新安装

网友:
像是桥虚焊了,你先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查CPURST,DRAMPWRGD等信号

网友:
这机子显卡容易虚焊,楼主加焊一下显卡试试

网友:
个BIOS楼主已经验证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