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成就V5459开机后无规律掉电。

楼主(2018-03-21):
I5-6200的U,有时候几十秒有时候几分钟,断电后,立马就能开机,进系统里面测试温度,一切正常。没进水,用不用AC都一样,但是进BIOS放一天也没事,实在没思路了。老大们给点拨点拨。
掉电

网友:
这种掉电得拿示波器两个两个电压对比 按时序看谁先掉 费时费力的

网友:
但是为什么在bios下正常,会不会是系统问题?

网友(2018-11-05):
忘了回复结果了,键盘问题,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