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屏的分辨率怎能调都不对

楼主(2018-03-21):
怎么调分辨率都不对,系统装了也不行,换个屏幕发现可以正常显示,特别提醒,是三星的屏幕

网友:
显卡驱动装了没,是不是显卡驱动没装好

网友:
换屏幕可以正常显示,那就是屏幕坏了吧,

网友:
先检查驱动吧,一般都是驱动问题。。。。

网友:
先进入PE看看是否正好,然后在官方下载驱动安装,最后只能换屏幕了。。。。。。

网友:
还有这样的坏屏?真的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直接把屏拿到驱动板上点一下就知道了。。。码片程序也可以刷写看看

网友:
先检查驱动吧,一般都是驱动问题。。。

网友:
换官网驱动不行的话 换屏能好 那就是屏的事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驱动的问题,你装一个其它的系统试试。

网友:
             如果换屏幕之前是正常的话,那么还是屏幕问题,可能是屏码片程序有问题。

网友:
应该要刷屏幕麻片里面的程序,才能兼容

网友:
换屏幕可以正常显示,那就是屏幕坏了吧,...........

网友:
分辨率调不对是显卡驱动不对,,,,,,,,

网友:
驱动不对就调不好分辨率!!!!!!!!!!!!!!!!

网友:
屏码片刷下就好了          有的机器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