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GA-P61USB3-B3_REV 1.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8-03-21):
丑媳妇靓照
到手大概测有无短路后上电发现不触发,开关针有3.3V,PCIE B10有3.3V,IO是8728GB,短接开关针,106、103有高低高跳变,102无跳变始终为0V,102脚是SLP_S3脚,没有电压要么桥没发出或坏,要么IO坏,挑起102脚,焊盘也没有电压,说明不是IO的问题,先查桥的待机条件是否满足,从论谈下了图纸 和点位,有图纸和点位后测得以下待机数据:
跳帽:3.3V               正常
VCCDSW3_3:3.3V   正常
VCCSUS3_3:3.3v    正常
RSMRST:3.3V    正常
DPWROK:0V    不正常,难怪桥没有发出S3
有图纸有点位就是好,一下就找到和DPWROK相连的元件,Q31和Q32这两个小芝麻控制的。
实物在
先是直接拆了Q31,PCH_DPWROK 恢复3.3V,S3出来了,触发也能跑码了,本来Q31不想装回去的,后面测Q32,B极0.8V ,C极还是5V,没有能力拉低C极,就不让Q31当冤大头了,找了个三极管把Q32换了,收工。

图纸论谈有了就不上传了BIOS也是,只是这个故障没有,所有发出来赚点分,图纸和点位一共花了20大分,心痛心痛。

网友:
这主板也是够脏了
   楼主的理论基础很不错 ,又帮我复习了一遍要点

网友:
新手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好技术 不过就是板子太脏了,让我的话,我是先把板子搞干净了再修,这样心情也会好一点

网友:
修的不错,技嘉板这个DPWROK也是容易出问题

网友:
新手学习了,楼主技术好………………

网友A:
有图纸有点位修板就是事半攻倍啊。。。

网友:
台式机现在维修现在少 楼主厉害了

网友:
这也可以修上 你厉害了楼主 这种问题 在我们这里修的很少了

网友:
板子太脏了,最好把主板搞干净了再修,这样心情都会好一点;线路也清晰明朗些。

网友:
很多信号是有两个三极管来控制,下次没图纸时要试试直接测三极管的工作条件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感謝您的方法來做到這一點。

网友:
现在台式机基本都是芝麻官或者电阻之类的问题

网友:
经验丰富的轻车熟路,新手的话找电路找死你

网友:
修台式机的主板不亚于修笔记本电脑 但是价格却没有笔记本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有点位修板就是事半攻倍啊。。。

是啊,像映泰的有图纸感觉也没用

网友B:
DPWROK 这个信号是不是第二个南桥待机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PWROK 这个信号是不是第二个南桥待机信号

这个是所有待机正常后桥发出的电源好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所有待机正常后桥发出的电源好信号

哦 那第二个待机好信号是叫什么名字呀
而且我还一直以为南桥待机好信号是测IO引脚上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哦 那第二个待机好信号是叫什么名字呀
而且我还一直以为南桥待机好信号是测IO引脚上面。。。。。

rsmrst.....................................................................

网友:
引用 网友C:
rsmrst.....................................................................

谢谢老师指点  我这块技嘉的板子我有头绪了

网友:
在我们这台式机主板修的越来越少了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一个这么好的教程

网友:
DPWROK  这个信号是干什么用的 满足条件是什么 由谁发出的 大神请赐教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