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讨论

楼主(2018-03-21):
请大家发表见解。

网友:
有一台标示1000W的电源一开机就炸了两个碳化硅二极管D20和D20B,保险也烧了,检测其它没有发现严重短路的地方。特将问题提出来,请大家讨论。

网友:
检测时发现上手也是换过两个碳化硅二极管D20和D20B  CSD10060,但他没有把贴片二极管S5M焊上,一开机就炸了两个碳化硅二极管D20和D20B,保险也烧了。

网友A:
应该不会炸的吧 没有回路 这个有待高手

网友B:
BD2是高压泄放管,正常工作时它并不导通,因为PFC输出电压是380V,这个管子是截止的,当断电的才会有T3的线圈高压流过,它的作用就是这个,至于你说炸管,可能场管也烧了你没换

网友(点评):
说得非常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BD2是高压泄放管,正常工作时它并不导通,因为PFC输出电压是380V,这个管子是截止的,当断电的才会有T3的线 ...

场管软击穿或者性能不良了,可能测不出来

网友:
保护二极管,坑会炸的!不能断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会炸的吧 没有回路 这个有待高手

分析的有道理,等会发表详细的维修信息。

网友:
(检测其它没有发现严重短路的地方。特将问题提出来,请大家讨论。)其实是检测不彻底:明知道是严重短路才引起烧保险的,但是没有彻底检查就换上毁坏的零件,没有装外壳试机一切正常;但装进机壳后通电,啪啪马上烧了保险,连家里漏电开关都跳了。这次烧了BD2和一只PFC管20N60,两只碳化硅二极管D20和D20B幸免;这一来问题暴露了,认真细心的检测,发现主变压器初次级之间严重短路。

网友:
应该知道短路有多严重了吧。下面就不用说了重新绕好变压器,换上毁坏的零件装上外壳上电试机一切正常。教训不算不深刻。

网友:
维修要细心,通电需谨慎。严把质量关,

网友:
变压器烧了!我的天!少见啊!学习了!

网友C:
主动pfc驱动升压电路,不会炸管的

网友C:
不过功率变压器高低压短路确实百年一遇哦。应该是绝缘胶带老化或者圈数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过功率变压器高低压短路确实百年一遇哦。应该是绝缘胶带老化或者圈数不够

确实百年一遇,拆修时是发现绝缘胶带圈数不够,只有薄薄的两层,如果再多几层磁芯又套不下。这是原来变压器设计的毛病。我用小一号的线绕初级,就可以增加层间绝缘胶带圈数了。以我几十年的经验,修好了以后应该比较耐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动pfc驱动升压电路,不会炸管的

引起炸管的原因很多。这里就是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