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笔记】自学台机主板维修,教材迅维《计算机主板维修不是事儿》。

楼主(2018-03-21):
小弟最近在自学台机主板维修,教材就是迅维的《计算机主板维修不是事儿》。自学艰苦啊,有问题了没地方问,看着图,找不到实物......
因此希望高手师傅们,用您宝贵的时间,给小弟一个回复,谢谢。

问题【1】
教材第171页
测量SATA接口数据线电容靠近南桥芯片一端的对地值判断数据线是否正常(正常值为200~300,红黑表笔接地各测一次)。
我的疑问是:
这个电容是指sata接口附近的芝麻电容(好像叫耦合电容,是串联的),还是指sata接口附近的电解电容呢(这个电容好像是6.3v1000uf)?是测量电解电容的正极和地之间的二极体值吗?
这本书小弟已经看到170页,有不少疑问,有机会再问其他的,麻烦师傅们了。

网友:
就是串联在数据线上的电容。打值来初步判断南桥的好坏(无穷大也有可能是焊点空焊)

网友:
建议看书的时候 找个具体的板子或者图纸 ,自己参考维修书在看。慢慢就会都懂了,初级问题 可以直接发帖求助。

网友:
很能理解楼主,本人也曾闭关自学一个月理论,现已在实体店实习了。
加油!

网友:
感谢师傅们朋友们的回复!我这里有块华硕a55主板  ,上面每个sata接口旁边有4个芝麻电容(耦合电容),实测数据为90、90、300、300.这块主板是好的,但是测得的数据和书中有些出入(90偏小)。(书中说正常值为200~300).我还测了另外一块华硕p8h77主板  ,数据为280、280、380、380。测量方法都是红笔接地,黑笔接电容一端。如果黑笔接地,红笔接电容的话,为1.。(无穷大吗)疑问:书中让红笔黑笔接地各测量一次,不知什么意思呢?黑笔接地没数值啊。
由此得出结论,每块主板数值都不大相同,有些出入,也属于正常现象。多测些主板,心里就有谱了。不知小弟说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