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4智能手机显示电路结构及无显示故障维修剖析

楼主(2018-03-21):
一、显示电路电路组成:主要由屏幕、J1101(显示接口)、FL1100/ FL1101/ FL1104(保护元件)、U1102显示稳压供电IC)、U600(主电源IC)、U800CPU)等构成。如图1所示。
二、工作原理:U600#26输出1.8V VREG_L12_1P8供电J1101#12;其#43输出复位信号(DISP_RESET_NJ1101#28。同时U1102#A3/A4输出5.5VE3/E2输出-5.5VJ1101#14/16/18/20;此时U800输出十路显示数据和时钟信号FL1100/ FL1101/ FL1104J1101#5/7/11/13/17/19/23/25/29/31,屏幕正常显示
三、显示电路故障剖析
(一)J1101:显示接口,虚焊、脏污或变形损坏均造成显示供电、控制、数据等信号中断,导致无显示。可加焊、清洗或更换排除。
(二)FL1100/ FL1101/ FL1104:保护元件,击穿短路或断路损坏均造成U800输出数据中断,导致无显示。可更换排除。
(三)C1101/C1103/C1108/C1109:滤波电容,漏电或击穿损坏均造成无4V或无5.5V或无-5.5V供电。应急维修可拆除。
(四)U1102显示稳压供电IC,虚焊或损坏均造成无5.5V或无-5.5V供电输出,导致无显示。可加焊或更换排除。
(五)U600:主电源IC,虚焊或损坏均造成无1.8V供电及无复位产生输出,造成无显示。可加焊、重装或更换排除。
(六)U800CPU(中央处理器),相关的数据引脚虚焊或损坏均导致无显示。可加焊、重装或更换排除。
四、该电路引起无显示的维修思路:
第一步:重新装配一遍J1101接口试机(若有屏幕总成可以更换测试);
第二步:加焊(虚焊)、脏污(清洗)或更换(变形损坏)J1101
第三步:查换FL1100/ FL1101/ FL1104(进水机易坏,应急维修也可以拆除后一一对脚短接)。
第四步:开机依次测C1103/C1109/C1108J1101#12/14/18)等是否有正常的供电。若#121.8V,则飞线或加焊、重装或更换U600;若#145.5V#18-5.5V,则再测C1101是否有4V,若有,则加焊、重装或更换U1102
第五步:加焊、重装或更换U800如图2所示:

网友A:
谢谢,这个是好东西,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这个是好东西,收藏了,。。。

大家分享!相互学习!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