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M-D3V R2.1 求思路

楼主(2018-03-21):
B85M-D3V R2.1 点不亮。
刷BIOS后,跑到63 停15秒,接着跑码,亮机。
有没有办法去掉这15秒的等待时间。高手指点下。谢谢。
官网的试了,迅维上的也试了。还有这15S的等待。
刷BIOS

网友:
可以确认不是BIOS引导的。换过BIOS芯片。 有片一样的板,读出来的程序用到这个板上也是这样。

网友:
档代码 可以拆掉网卡试试

网友:
我有片华硕的刷了开机也很慢。我估计是什么BIOS ME模块合成的问题。需要原厂BIOS刷。

网友:
搞定了。 用公版的ME,把原来的ME替换掉。 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
看来合成BIOS还是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