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公共点跳变 待机跳变

楼主(2018-03-21):
上可调电源发现 待机电压跳变  公共点跳变  打开公共点以后发现PQ30 的后继开始跳变
DC# 也有跳变是从EC发出来的 这个时候发现 有可能是待机电压不稳 所以EC不稳  DC#不稳   换掉EC 的电容发现没有反应 还是和原来一样  这个是后 我找到PQ31 拆掉在开机 发现正常了  就是DC# 是被拉低的  装上PQ31  换掉PQ3  故障解决

网友(2018-10-12):
恭喜完修 。机型或者是版号 ,敬请提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