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ih81m 1.0 bios 秒亮

楼主(2018-03-21):
如题
是在dos下更新后 上电以前的编程器备份,刷了一点ok
8m的   上电后 会自动更新模块 千万不要断电 等待更新完成 不会出现 uuid sn mac等丢失 附dos板的bios

网友:
欢迎测试  一定是可以使用的  不管dos 还是编程器都可以刷相应的bios文件

网友A(2020-10-30):
谢谢楼主的分享
但是,,不是秒亮

网友B:
4m的用什么工具刷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4m的用什么工具刷进去?

msdos下的flash工具。。。。。。。。。。。ami有dos下 的 工具的
时间长了 忘记什么名称了   用可以msdos启动的优盘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的分享
但是,,不是秒亮

8m的一定可以
4m的只是升级6了bios和efi 没有me
如果要修改me 还是把8m的合成me以后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