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8-03-21):
手机原本是入水大电流不开机的,拆机发现音频处腐蚀严重,换了音频,扣了短路电容,上电源表还是轻微漏电,又换了显示IC,还是不开机。
充电IC换了,基带电源也重置了一下,还是一样
现在手机不漏电了,按开机键几十毫安停留一下,然后上到300毫安,接着重新掉几十又到300左右再重复,高手指点一下是哪里问题

网友A:
既然进过水,电源IC怎么不拆下来看看

网友:
楼上说的有理 可以拆下电源模块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进过水,电源IC怎么不拆下来看看

拆了,重值了,还是一样,头壳痛

网友:
是不是温度太高CPU搞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