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问题]
【已解决】下载扣分问题

楼主(2018-03-21):
没下载,只是点下看看,怎么也扣5分啊

网友A:
不知道你的具体操作              你点了应该是开始下载了(虽然你没有下) 开始下载 就扣分了   不是下载完扣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具体操作              你点了应该是开始下载了(虽然你没有下) 开始下载 就扣分了   不是下载 ...

点开看看附件要几分,没有按确定下载,也没有出现下载提示就扣分了。下载附件总有下载提示点了才下载吧

网友B:
点击当然就会下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击当然就会下载啦!

确实没有下载,只是显示下载提示,你可以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