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LCD液晶高压变压器的示波器检测

楼主(2018-03-21):
     接AOC液晶显示器一台,上电屏幕亮一下后黑屏,客户好像事先百度过,说不是电容坏就是灯管坏。
     我告诉他百度并不靠谱,如果都准确,我们也不用开店了。
     报价,拆机,瞄了一眼电源,没电容怀孕。
     示波器两个探头分别搭高压变压器输出端。

     红色波形张扬而黄色波形低调。

     扔下探头,料板上找一个变压器,把那个波形低调的变压器换掉。

     再测,两个变压器波形张扬而稳定。

     接信号,屏幕正常显示。

网友:
呵呵,不怕示波器给挂掉,
从没测过,关键没波

网友:
厉害,还没这样试过,搞不好示波器没了

网友:
楼主胆大心细啊~   万一……   还是有点怕啊  毕竟那么贵

网友:
最好在初级测量,这样示波器容易挂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