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会把cpu刷挂吗

楼主(2018-03-21):
戴尔3543的笔记本在刷了几个bios后主板电流200没有3v5v待机,待机芯片发热,追查发现线性3v偏低,发现是去cpu的一个时钟供电,是根据板号刷的bios

网友:
不会啊,刷BIOS没遇到刷出硬件问题的

网友:
机会是  0.1%   会不会是 CPU 供电 本来有问题   而不是 BIOS  呢...

网友:
要么装反了要么碰到东西,要么没去电导致的,刷bios能刷短路那谁还敢刷

网友:
按理刷bios最多程序不对,不亮机,不至于硬件也挂吧

网友:
这个肯定不会的吧 我刷过n个还没遇到过

网友:
应该不会  没有碰到过刷BIOS  CPU坏的   只碰到刷了之后  原CPU不能用的,但是原CPU还是好的

网友:
你这个cpu本来就容易出问题的 应该是cpu本事的问题 跟bios没有关系

网友:
你这个cpu本来就容易出问题的 应该是cpu本事的问题 跟bios没有关系!!!

网友:
这个原来可以触发电流在500毫安,显卡和cpu供电都有,,刷了几个之后,电流200没有3v5v待机,线性3v通过三级管到cpu的rtc的供电,这个三级管去了就有待机,按上就没待机,,三级管另一脚通过电阻到rtc小电池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刷BIOS有时候 可能忙有了时把角安装反了  其它应该不会出现这情况  呵呵

网友:
刷个程序咋个可能把 cpu刷死

网友:
                        可能是赶巧了   运气不好

网友:
这个不可能。。除非是其他误操作弄坏CPU

网友:
明明是眼花,修完了成眼瞎了,

网友:
从来没遇到过刷个bios把硬件也刷死的,除非你连脚或装反

网友:
没断电吧,操作哪里出了问题烧的,刷BIOS不会烧U的

网友:
这个问题和装系统,会不会把主板搞短路一样的。。

网友:
两种情况,一是装反了二是带电拆装。。

网友:
一般不会    只可能是把其他地方搞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