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信号弱移动数据慢有时直接无网络

楼主(2018-03-21):
小米手机信号弱移动数据慢有时直接无网络,手机换了屏总成带中框和尾插总成就成这样,拜托各位高手给看看是什么情况,旧尾插换回也没有用。

网友:
弱移动数据慢有时直接无网络,手机换了屏总成带中框和尾插总成就成这样,拜托各位高手给看看是什么情况,旧尾插换回也没有用。

网友A:
这个我有一台    就是有的地方正常  有的地方不正常  显示无网络  但可以找到中国移动    我也无法   希望那个好人解决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有一台    就是有的地方正常  有的地方不正常  显示无网络  但可以找到中国移动    我也无法   希望 ...

要是您解决了麻烦告知一声

网友:
应该是天线没接好,好资料,谢谢楼主分享的精神,我还在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您解决了麻烦告知一声

没办法了  所有都检测了  还是一样..不行  还是信号差   过几天格机清 IMEI  试试...

网友:
换个主板与副板之间的同轴线试试

网友C:
楼主可以考率找个屏幕换下  框在开机拍线哪里铁西啊绝缘胶带   以前都遇到过,换完屏卡LOGO不开机的  信号时有时无的,反应迟钝甚至触摸放映慢的  都是液晶屏造成的,小米4也有这样的   可以参考以前经验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考率找个屏幕换下  框在开机拍线哪里铁西啊绝缘胶带   以前都遇到过,换完屏卡LOGO不开机的  信号 ...

试下,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