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修苹果,A1398不充电,电池激活与强充

楼主(2018-03-21):
强充有风险,操作需谨慎

苹果A1398,820-3332-A,电池10.5V,8400mah,机器D壳标识额定电压20V。

第一次修苹果,耗时2天,期间感谢“寻觅油腻的师姐”的帮助。机器不充电是小板引起,断开小板one-wire的后级,从小板飞线到主板的适配器接口,可以充电,绿灯亮一会,变为黄灯。

客户拿来时说不充电,用苹果DC转接头接20V可调,适配器小绿灯不亮,自动上电到1A,再掉为0,再上到1A多,又掉下去,反复循环(修好机器后才知道,这是电池电压低造成的,新手请注意,别误判)。测量电池接口(电池接到板上),1.3V。
维修期间适配器灯一直不亮,小绿灯偶尔亮过,趁着亮绿灯时,速度抓波
(故障波)

修好后,测试的波形(正常波)

看出区别没?以后抓波就能大概判断EC有没识别到电池,有没充电,适配器小绿灯是否真的正常了。(修好后测量one-wier电压2.4V,这个波形可能大于2.2V时绿灯才亮,2.4V及以上电池才会充电)。

裸板不触发,短接BATLOW上拉电阻(短EC端的,别短接桥那边的)可以亮机,去卖电池那更换新电池试机后,系统里面不充电。

修不充电的时候,成功激活了电池,分析如下。

假设1.3V的苹果电池是好的,那么用多大电压多大电流激活,过压过流了会不会伤电池?电池会不会爆炸?(看论坛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44997-1-1.html,他说自己激活电池时炸伤了4根手指)

先研究普通笔记本电池充电,做为苹果电池的参考。

普通笔记本单节的18650电池额定容量为2400mah,额定电压3.7V,注意mah和ma是2个不同的单位(比如一颗900mAh的电池可以提供300mA恒流的持续3小时的供电能力)。

“标准充电电流为0.5C”,即1200mah,“快速充电电流为1C”,即2400mah,

表格里面又有“标准充电时间5H,快充时间2.5H”。
以快充为例,2400MAH/2.5H=960MA,即快充模式,电池以每小时充电960ma的速度,2.5小时充满。
以标准为例,标准充电2400mah/5h=480ma,即电池以每小时充电480ma的速度,5小时充满。

“0.5C CC(恒流)充电至 4.2V ,再 CV(恒压 4.2V )充电直至充电电流≤ 0.01C”,即以1200mah的充电电流,恒流充电到4.2V后,再以24mah的充电电流涓流充电,直至电池充满。

这里有点争议,我有2种理解方式。
按充电电流0.5C和1C理解:可调电源电流档设置成标准充电电流1.2A(推荐),也可设置成快充2.4A(不能超过)。即苹果的8400mah,标充设置4.2A,快充8.4A。

按标准充电时间5H和快充时间2.5H理解:快充电流8400mah/2.5h=3360ma,可调电源电流挡快充设置为3.36A,标准充电流更低,不算了。

如果有其他型号的电池要激活,电压要比电池额定电压高一点(最高电压可参考上面的比例,(4.2-3.7)/3.7*100%=13%,即不超过额定电压的13%)。

以此类推,
激活电压电流设置:
苹果的A1398,8400mah电池,我最后设定为(8400mah*0.5C=4200mh)4A,12.5V(这个是公共点)。

强充方法:
从可调电源飞线到Q7055的D级,负极接主板GND,可调设置比理论值低一点,因为苹果电池是扁的,不是圆柱的18650,上面只是参考。
充10S,看着可调从1.3V慢慢升高,未见异常现象后,一点点延长充电时间,最后测量到电池电压有了10V左右,于是强充5分钟。强充期间可调电源小红灯一直亮,这不是短路,真短路了可调会自我保护。可调亮红灯这是因为被限流了,其输出电流低于电池需求的电流,所以亮红灯。我试过可调最高5A充,依然亮红灯。撤掉烧机线,装机进系统充电ok。

关机充电时发现可调电源电流显示3.4A,充电半小时后显示2A。下次强充,可调电流可以一点点升,不超过3.4A即可。理论分析中,这个充电电流,可能需要配合笔记本规定的充电时间来计算,即当初设定应该是3.36A,而不是4A。

以上分析如有错误,恳求指正,谢谢。

补充内容 (2020-1-13 15:16):
QQ号1403997530微信ynl75221
加好友请备注,支持淘宝寄修

网友A:
是寻觅油腻的师姐。。。。。充电一般都是手机电池从低电压慢慢往上调,ipad充电会要短路激活一下,然后和手机一样慢慢往上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寻觅油腻的师姐。。。。。充电一般都是手机电池从低电压慢慢往上调,ipad充电会要短路激活一下,然后和 ...

从低电压,一点点往上调的,可能都是亏的很厉害的,甚至接近0V的电池吧,这种饿坏了电池,是要慢点吃,有机会试验下,吃多了会不会撑死

网友B:
嗯?  不对呀,多年专业老司机,第一次修苹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  不对呀,多年专业老司机,第一次修苹果?

迅维毕业后有一年没修机器,修了约一年主板,不到几个月的笔记本,这次是第一次修苹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迅维毕业后有一年没修机器,修了约一年主板,不到几个月的笔记本,这次是第一次修苹果

在哪里修的主板?                 一年多没修机器 耽误了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哪里修的主板?                 一年多没修机器 耽误了不少

时的,现在深圳华强北赛格,帖子有更新了,刚抓的波,正常亮绿灯时one-wire的波形,ec正常充电的smbus波形,方便维修以后的苹果机

网友:
生意不好做 ,维修有风险 ,让客户自己患电池就好了 ,危险太大 ,看着都怕怕

网友:
这样也行呀。。。。。。。。。。。

网友:
这个真不错,学习了,不过还是怕怕强充要是爆了,怎么得了

网友:
对电池这玩比较忌讳,一般能不搞就不搞 也怕伤着

网友D:
你发的链接里 又看到宇光了  哎哎

网友:
不对呀,多年专业老司机,第一次修苹果?

网友(2019-12-10):
正好遇到一个反复重启

网友(2020-03-13):
苹果的充电,有点搞不明白

网友(2020-10-17):
这个电压应该安全吧!

网友(2022-09-15):
引用 网友D:
你发的链接里 又看到宇光了  哎哎

你不说我都忘记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为什么不割开pvc,单独充每串电池呢? 用市面上的4.2充电模块就行了,充之前,一定要先测好正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