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41 Ver:3.00主板跑马C6掉电反复重启

楼主(2018-03-21):
昂达G41主板跑马大概经90、E1、C6掉电重启反复跑马到C6重启,取掉内存、CPU不重启,只取内存也重启。请教大家昂达G41这主板大概是什么问题或者分析思路,谢谢大家!

网友A:
查内存 条件  总线电压 和VDDSPD电压 正常不 IO也会导致死循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内存 条件  总线电压 和VDDSPD电压 正常不 IO也会导致死循环

我查查看先,谢谢!:):):)

网友:
厉害,现在这种笔记本修的少了,这个地方测电压都不好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