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PHILIPS)]
飞利浦电视机交流进来后,整流桥中间两脚无交流220V

楼主(2018-03-21):
飞利浦电视机交流进来后,整流桥中间两脚无交流220V(更没有整流后的300V)

如图:L809的1-2脚都有220V
      万用表测量K801 2脚也有220V,但1脚就没有220V,看图2脚到1脚是一个开关,请教一下,是不是继电器坏了。

网友:
电路图不全,要查K801,3脚,R822,以及R822后面的电路!!!

网友:
整流桥坏了吧  这个应该很好修的

网友:
接上电源后,K801的3脚应该有3V电压,而且要一直有才行。

网友:
电路图不全,应该查查继电器电路是不是正常

网友:
继电器的工作电压附合吗,要看吸合没有。

网友:
交流保险和直流保险都没烧的话,先把整流滤波后面的负载电路彻底断开,再强行短接继电器试试看呗

网友:
K801由辅助电源供电吧,先测量一下801线圈电压,看正常不。
也可以在K801开关两端焊上灯泡试机。

网友:
液晶还用继电器待机的,可能是CRT电视吧。

网友:
液晶还用继电器待机的,可能是CRT电视吧。没有开机
差负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