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5 能扩容吗

楼主(2018-03-22):
手里有台不用的iphone5,16G的,想试试改成32G的,有大师教一教吗?需要什么步骤
iPhone

网友:
能,在淘宝买好写好资料的芯片,焊上去刷机就可以了

网友:
自己如果不是搞维修的,还是建议找个当地维修的去拿看看

网友:
首先你要有风枪 而且手工要过关 然后 可以某宝买个硬盘回来 让其写好数据就行了

网友:
我是修电脑的,也计划买个硬盘自己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