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V975I 内存扩容

楼主(2018-03-22):
手里有一台不用的V975i平板,有风枪,想改成4G内存,能实现德玛

网友:
看cpu型号是支持4G的,不知道系统支持不

网友:
可以的  换完 刷下固件就OK   连不上电脑短接F的 29 30两脚  插电脑刷机

网友:
楼上 厉害了,这样也行? 平板也能搞

网友:
应该可以的,不过要重新刷好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