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联想C4030一体机偶尔不开机

楼主(2018-03-22):
联想C4030偶尔按开机键无反应,但是换个电源就能开机,然后用原来的电源也就能开机,现在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
这问题只能等问题再出现在动手查了

网友:
现在经过测试,只要拔下电源再插上,开关键就需要按几次,刚插上电流0.01按下开关上到0.02然后再按开关才能开机

网友:
疑难杂症啊   看到这种问题就通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