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K54HR不触发以及修亮以后用自动触发,关机电池指示灯不亮的维修!

楼主(2018-03-22):
早上接到一台商家发来的华硕K54HR,外观很好,应该没有修过!直接拆开,主板无进水无腐蚀;裸板上电待机0.024我用的是4位数显!心想这个待机电压3.3V 5V应该是有了,没有细想直接刷了一个BIOS,还是不触发!回头测试3.5 V线圈,3.3V正常 5V只有0.9V是电压不够?还是5V触发后才有 ,翻阅论坛有的说5V是触发后才有的,待机芯片有的是RT8206A,后面我修好了,发现待机3.3V 5V都有!PL8101只有0.9V,直接更换PCE8103,更换位330贴片电容,再测试还是0.9V!看来只
有测试芯片工作条件如图

RT8206A 14脚 27脚分别为3.3V 5V的开启直接测试5V开启为0V   3.3V开启正常3.3V 追查5V开启电压

最终来到了EC,R5521板子上没有装,这次我没有先着急换EC了先查工作条件3.3V待机正常 查查它的复位,测试点C3011

发现电压只有1V左右这个电压明显不对,电路来到R3204测试电压还是1V ,R32042脚是3.3V待机电压正常,为什么会电压不够 ,我直接拆除C3011和C3201再测试电压正常了

然后机器自动触发接上屏幕显示了!以后好了直接装上进系统发现电池在没插充电器的时候也在自动充电,以为是系统问题拿自己的硬盘重装了一个系统还是一样,还有一点关机电池的指示灯始终不灭,心香会不会是ME问题 ME版本v7.1.52.1176刷新或还是一样,哪还是板子还有问题,想想没插适配器还是自动充电会不会是EC检查AC_IN有问题,迅速拆开机器直接搜索AC_IN#

测试有1.6V的电压,这个电压应该是低电平有效才对吧,管它的先换了它的排阻再说,相信大家都知道华硕排阻的问题多,直接更换PR8801和RN3003再测试电压AC_IN 0V了

装上硬盘进系统关机正常充电指示灯熄灭 到此维修结束!忘了说版号  是K54LY REV  2.1  内存贴纸是K54HR BIOS和ME论坛都有我就不上传了!这个板子就修了两个地方第一5V开启问题 !第二AC_IN#问题!

网友:
楼主666 技术过硬才是硬道理 。。、。、。。。

网友A:
这些问题多是华硕通病,修多了多懂的,103排阻,EC供电

网友:
只能说华硕的排阻质量实在是太好了

网友(2018-04-21):
楼主很仔细啊。,,,。。。。。。。。。。。。。。。。。。。。。。。。。。。。。。。。

网友:
ASUS的问题就是多

网友:
问题出在EC条件这块

网友(2018-09-17):
华硕   的 机器 K系的 没有说 没毛病的

网友:
ASUS 就是怪问题多。什么问题都有可能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问题多是华硕通病,修多了多懂的,103排阻,EC供电

我去    103牌组   又出新的·通病了吗

网友(2020-01-02):
楼主你很细,太细了,嗯

网友(2020-03-03):
h华硕排阻问题,很多时候很奇怪的故障,换掉部分排阻就好了

网友(2020-04-22):
楼主修好了没有

网友:
我的问题和你的类似

网友:
有这个机器的图吗?

网友:
谢谢,修好了,刷了bios

网友(2020-07-22):
老生常谈的华硕的牌组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