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30上电0.016 掉电

楼主(2018-03-22):
接修一台G40-30  I3的U 3桥合一 ,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 G40-30 上电0.016   升到0.3自动掉回0.016  然后就重复的0.3掉到0.6。  BGACPU 上电0.4就没戏了。各位高手有什么看法。

网友:
电压查一下 后级  再不行就刷个BIOS

网友:
可以先烤烤主板的CPU ,再不行就搞个原厂BIOS试试,板载的就是比较难搞

网友A:
最后你搞好没有,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没有搞好就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你搞好没有,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没有搞好就退了,

我多刷几个bios试试   估计是CPU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