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老的华硕本子拆解问题

楼主(2018-03-22):
求助一个老的华硕本子拆解问题。
一款华硕比较古董的电脑Z9100笔记本,我网上查是通病C225的原因。现在有个问题:主板拆不下来,我在图中画了两个蓝色的圈,这两个地方有类似卡扣的地方,我把我能看见的螺丝都拆了,但这两个地方无论如何用力都取不下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大家的帮助,这老玩意还是能弄来用用的。

网友A:
看下VGA接口螺柱是不是没有拆掉 能装上就可以拆掉 细心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VGA接口螺柱是不是没有拆掉 能装上就可以拆掉 细心些

好的,我马上去看看,这确实是一个我没有注意到的细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VGA接口螺柱是不是没有拆掉 能装上就可以拆掉 细心些

我把并口和VGA的螺柱都拆了,还是取不下来,能否在指点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
好的,站务提醒我发错版块了,我重新提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