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怎么鉴别市面上的真假苹果数据线?

楼主(2018-03-22):
现在苹果设备(iPhone iPad等)越来越普及,已成为街机。于是苹果配件的消耗量越来越多,很多js以市面上最精仿的数据线来充当原装数据线再卖,以赚取暴利!那我们该如何鉴别呢

网友:
可以参看我的一个回答:
不请自来,谢不邀。
苹果以其优秀产品引领着科技潮流。苹果产品都有其一套高标准,对其产品周边配件也须严格遵循其标准认证。以其最常见的小配件苹果iPhone lightning数据线为例,苹果要求其合作厂商须通过MFI认证。
什么是苹果公司的MFi认证?
MFi认证是苹果公司对其授权配件厂商生产的外置配件的一种标识使用许可,可看做是 “Made for iOS”的缩写,是苹果针对搭载其iOS系统如iPod、iPhone以及iPad产品推出的认证标准。下图即为MFi认证标识。
MFi认证允许厂商打造苹果认证的外设,并可以使用苹果独家技术,例如Lightning连接器,苹果还会在产品开发过程中提供帮助。通过MFi认证的厂商,一般会在产品包装上展现MFi认证的标识。当然也有并未通过MFi认证的厂商滥竽充数的现象,所以用户只有擦亮双眼了~~

通过MFi认证的苹果数据线有什么不同?

给iPhone充电时,如果遇到这种提示:
此电缆或配件未经过认证,因此无法配合此iPhone可靠地工作;
可能不支持此配件。
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是因为iPhone数据线没有经过MFI认证。没有经过MFi认证的苹果数据线产品,在使用体验上是大打折扣的。抛开产品本身的品质,单是每次iOS系统升级都会导致未经过MFi认证的产品不能使用,更为严重的会导致烧毁iPhone手机等。

苹果公司明确规定,使用不带MFi授权的苹果数据线等配件造成的苹果产品损坏,苹果公司将不作任何保修。

苹果数据线MFi接头拆解与非MFi接头拆解
最直观的,我们将苹果数据线lightning接头暴力拆解来,就可以看到MFi认证接头与非认证接头差距了:
通过MFi认证苹果数据线接头拆解:
剥开最外面PVC,里面包裹着金属保护壳,必须经过很费力的拆解,才能剥开,看到里面的MFi芯片,一目了然;其MFi芯片带有电源管理功能,能更好的配合iPhone手机电源管理,达到更佳的充电效果。

再来看看未通过MFi认证的苹果数据线接头拆解:
剪开PVC,即可看到电路板,并没有金属保护壳,而且里面芯片很简单。

我们如何鉴别苹果数据线是否通过MFI认证?
我们在万能的淘宝能找到任何东西,苹果数据线更不例外,有品牌的、无品牌的应有尽有。来看看通过MFi认证的品牌,搜索排名前10的有明确标识MFi品牌数据线里,到底有没有经过MFi认证呢?
苹果在其官网有提供MFi认证品牌查询页面,我们可通过此页面进行查询,
苹果MFI官网:https://mfi.apple.com/MFiWeb/getAPS.action
在苹果官网对厂商品牌搜索查询,可以看到淘宝排名靠前的品牌里,能查到MFi认证的有Belkin、D&S、UGREEN绿联等寥寥几个品牌。像pisen(品胜)、momax、小米等几个都未能在MFi认证品牌搜索里查询到信息。(注:笔者仅已品牌名称进行简单的检索,一些品牌的贴牌OEM厂商是有可能亦通过MFI)
厂商如何通过MFi认证?
苹果MFi认证过程相当严格,苹果公司对厂商规模、品牌口碑、品牌研发,甚至到品牌设计方面都有严苛的要求,苹果公司甚至会一一核实。

据笔者认证行业多年的从业经验,一般品牌厂商会委托代理公司去做认证。因为一些厂商并不具备太强实力,而且在MFi认证方面没有认证公司专业。只要找到有实力的MFi认证代理公司,成功率还是非常高的。厂商通过MFi认证,成为苹果的授权厂商,既是对消费者负责,更是有助于品牌竞争力的提升。

网友:
“有些同学就是爱显示自己,总以为自己比别人聪明,不要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以为谁都不如你,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啊,老师最不喜欢,这种人呐将来也没什么出息”——《老师您好》

即使如此,还是抑制不住,小学时候站起来举手抢答问题的冲动,谁叫我天(zhao)资(yao)聪(guo)颖(shi)

不知道同学们知不知道苹果官换机这种东东,这种版本的iPhone,是没有配件的。曾经的一次购机经历,阴差阳错也让我对苹果配件有了更多的了解,长话短说吧,我所知道的鉴别方法分享给曾经跟我一样就知道吃的知友

还算简洁吗……饶恕我的懒堕,我只是搬运工

【图片转自】:一位主营iPhone知乎大佬家的某宝店-枪花数码配件

网友:
我是淘宝苹果拆机配件卖家。
在买之前有一种靠谱的验证方法:看数据线上的代码。
下面以一条我使用的一条拆机数据线为例。
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 Assembled in China/Vietnam  FOV417300G7A
大家注意,苹果拆机耳机、数据线上都有代码,代码上产地有两个(中国或越南)。而耳机、数据线上China/Vietnam和FOV417300G7A之间是有两个空格的。
一些仿品只有一个空格或三个空格。
大家以后买耳机也好数据线也好,首先应该是去看这个代码。这个方法起码能筛选掉70%的仿品。
照片有点模糊~~~~

你说原装的数据线,种类太多了:富士康原装IC、原厂原材料等等。
所以以后建议大家买手机配件首选拆机的,貌似大家买配件也就是想买跟手机自带的一样的。

网友:
1、比较线缆外观包装盒注释
  要识别假冒或未经认证的线缆和配件,请仔细检查配件的包装和配件本身。经认证的第三方配件的包装上有 MFi 标志。Apple Lightning to USB 线缆上,距 USB 连接器约七英寸处有“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Assembled in China”、“Assembled in Vietnam”或“Indústria Brasileira”字样。在该字样结尾处还印有 12 位序列号。

  经认证的第三方 Lightning to USB 线缆的 Lightning 连接器端通常印有公司品牌。
2、比较连接器和激光蚀刻内容
  您可以使用 Lightning 连接器、USB 连接器和激光蚀刻内容来识别假冒和未经认证的 Lightning 配件。比较下面经认证的 Apple 配件和假冒或未经认证的 Lightning 配件的图像。这些仅仅是一部分假冒产品。还有其他样子的假冒产品。
3、Lightning to USB 线缆,Lightning 连接器端
  下面是 Lightning to USB 线缆的 Lightning 连接器端的示例。前三个示例是经 Apple 认证的产品,其他示例是假冒或未经认证的产品。
  Apple 认证的 Lightning to USB 线缆

  Lightning to USB 线缆,USB 连接器端

  下面是 Lightning to USB 线缆的 USB 连接器端的示例。前四个示例是经 Apple 认证的产品,后一组示例是假冒或未经认证的产品。
  Lightning 至 30 针转换器

  Lightning 至 Micro USB 转换器

苹果数据线真假辨别方法 - iwalk移动电源的文章 - 知乎专栏

网友:
你们辨别苹果 iphone 6S 7 plus数据线 耳机真假方法真的弱爆了具体可以关注我这边文章  人工验货远远低于机器

网友:
数据线辨别 现在只看外观 很难辨别

网友:
线上有字

网友:
原装的又不好用干嘛买原装?只要是MFI认证的大把大把的牌子和设计随便选。

网友:
机器验货准确性高。 可一般人。操作不了啊。

网友:
说实在的 如果光看外观 外面精仿的太多了 ,找个靠谱的买家为上

网友:
好资料,谢谢楼主分享的精神,我还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