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imac A1419 2013拆机 加固态硬盘教程

楼主(2018-03-22):
加固态硬盘。机器出厂加装的是1T机械硬盘,主板预留有苹果最新固态硬盘接口,加装固态比较简单,开工。。。。。。

机型的屏幕采用双面胶粘的 论坛有许多拆屏幕教程 拆多了也比较简单,我只说下拆屏后的过程。拆掉屏幕后按照这个顺序拆:
1.拔掉电源线 拆除机身后面所有usb连线和其他接口线。
2.右侧音箱 并向右上侧提起 不用拿下来。
3.拆除风扇。
4.拆掉电源板 4颗螺丝 4个接口线
5.拆掉4个wifi天线接口 拆掉所有能看到的主板接口连线。
6.拆电路板表面螺丝 (别拆芯片螺丝哦)照下图 有几个螺丝是隐藏的。
7.主板适当角度提起就与外壳分离了。
8.背面有机械硬盘电源线和信号线 分别拆开
9.插上固态硬盘,并用一枚螺丝固定。
10.反向装回。
11. 按照正常机器安装系统,注意识别硬盘,系统装到固态硬盘里哦
12. 论坛里高手如云,我做的肯定有不足的,请指正,我也在学习中。

网友:
苹果出的东西,拆起来都要小心再小心

网友:
苹果的东西,果然要小心拆。。。线路真复杂

网友:
真要小心,价钱不菲!~楼主就是不错,技术高超!!!!

网友:
有的机器换了硬盘风扇会狂转 是因为温控

网友:
这款机器拆的比较少   拆过老款的 屏拆下来装的时候有什么技巧没 我装的时候老是装不好

网友:
好详细。图文并茂。学习了。。。感谢楼主

网友:
不错,可以加点下载分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