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125有3伏没有5伏

楼主(2018-03-22):
故障原因是热拔插HDMI连线,当插入HMDI连线后,电脑立刻黑屏(东芝L525)。
       检查:按开机健不能开机,拆机后,发现无待机电压,用表电阻挡测量,没发现短路。在VBAT点外接10伏电压,测到了3.3伏的V3LA,但测不到V5A。进一步测51125芯片1脚为0伏,6脚为1.4伏,8脚3.3伏,17脚5伏。是不是1脚0伏导致没有5伏V5A?请教各路大神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不是5Vl短路了吧。   应该一起出来的。 通电就有的。

网友:
已断开PAD6100,还是没有5伏V5A。

网友:
断开后还是没有5伏,测5伏端无短路。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啊     这个芯片的1脚和6脚应该都有电压的

网友:
具体测试条件呀,这样问怎么回答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