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F2A88X-HD3不稳定的板,发出来大家讨论一下。

楼主(2018-03-22):
ga-F2A88X-HD3,有时能开机显示进系统,有开机无法显示进系统,不显示时,诊断卡不断跑码重启,有时档50,测内存电压1.5V,基准0.74V,SPD3.3V,VCORE1.35V,CPU集显供电1.1V,桥供电1.2V,1.1V,待机1.1DUAL,3.3DUAL,VDDA2.5V,I/O IT8620E BXS GB,加焊加锡过,故障一样

网友:
有十几片故障一样,网吧板来的,问题多多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如下是档50代码的注释,还要查内存的SDA SCL(这两个是3.3V正常)

网友:
可以尝试刷bios试试,技嘉的双bios挺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查查   这些!

网友:
BIOS可能性非常大 建议刷BIOS 如果还不好 在考虑别的问题

网友:
BIOS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建议先刷BIOS,不好,在考虑别的问题。

网友A:
都瞎回复,除了5楼,先检查5楼图片里的VIN信号是否电阻氧化导致电压不稳定,其次50是档CPU,FM系列CPU供电芯片有问题也会档50,换CPU供电芯片试试,如果不行,拆外设,网卡声卡一类的,其次还需要注意链接SMB总线的调压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瞎回复,除了5楼,先检查5楼图片里的VIN信号是否电阻氧化导致电压不稳定,其次50是档CPU,FM系列CPU供电 ...

好像双路供电不稳也会这样,技嘉专属故障

网友B:
反馈一下,首先,虽然技嘉的主板BIOS容易坏,但这板不是BIOS的问题,因为有时能开机显示进系统,不正常时发现U12的SDA,SCL电压偏低为3.12V,正常时测得3.35V,不知什么有时把它电压拉低了

网友:
很少修台试机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馈一下,首先,虽然技嘉的主板BIOS容易坏,但这板不是BIOS的问题,因为有时能开机显示进系统,不正常时发 ...

拆掉或者换个试试!遇到这种八角芯片一般都是拆掉的!

网友:
拆了试试吧,八角小芯片我拆过很多了。没装过

网友:
八角芯片拆掉试试。有连到那个内存的总线的。连一个拆一个。试试咯咯

网友:
换主板吧,这个不好修哦,,真的没骗你,

网友:
更我的主板一个型号。。。。。。。。。。。。。。。。。

网友:
IOS可能性非常大 建议刷BIOS 如果还不好 在考虑别的问题

网友:
跟踪一下,不关U12的事,拿相同的板作对比,U12的SDA,SCL有3.35V时一样是重启,有时档50,测VIN 1.5V,2V,2V,2V,都正常,付图

网友:
加焊过桥了,故障一样,还有修的意思吗?要不要换桥

网友:
BIOS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看下内存槽有没有变形的针,或者加焊下

网友:
让同行 去干一干。                    有时候换个人思路不同可能就修好了  不关技术的事

网友C:
这   是电压检测 脚 吧,,,好像台板是容易在这个地方 也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瞎回复,除了5楼,先检查5楼图片里的VIN信号是否电阻氧化导致电压不稳定,其次50是档CPU,FM系列CPU供电 ...

比较 靠谱

网友:
技嘉的双BIOS是出了名的容易坏,建议先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   是电压检测 脚 吧,,,好像台板是容易在这个地方 也问题

你是  山东的·张鹏吗、吗?        去过汕头峡山  快克!

网友:
查查IO 125 126脚的反馈,VIN1这些

网友:
我也觉得先刷下bios程序  再慢慢查 桥没问题的话 应该是哪里供电不稳定 时有时无i33

网友:
谢谢分享,非常感谢,学习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