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22寸显示器雷击无电反应维修

楼主(2018-03-22):
收到个飞利浦22寸显示器,插电无反应

发现电容有电,到7576管就没电输出了,5V什么都没有
自己没有这管,找一个7575代用

虽然可以代用,但是要改一下电路

要把1脚的电容拆掉,要在R921上加个10K~100K的电阻

试下有输出了
但是,高压部分又有问题
灯管不亮

发现这两4620个管不正常

换上就ok了
大家如果有类似的故障,可以参考

网友:
厉害厉害给个666这都能修好!!!!

网友:
我碰到过几次。换高压部分调整管。 当时能好。 用不长好处问题。还烧。这个2 4600

网友:
学习了,种情况我都不修了,直接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