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LV243XID显示器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8-03-22):
拆机检查驱动板电感只要屏供电电感无电压,屏的供电芯片是RT8290,查VIN有12V供电,查7脚无开启电压,正常情况有供电就有开启,
查了另外几个脚无短路。跑线发线有2个电阻从12V分压过来的开启信号,果断更换2电阻,3V多的开启信号出来了。显示器亮机了。
找不到显示器电路图,这图是借鉴别的显示器。

网友:
不错。 能查着就好。 我一般碰到这样的。直接飞个线。【直接12vv过去。或者飞哥5v】

网友:
这种开启电阻在显示器上还是不太容易坏的,居然也坏了,楼主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