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10无声音维修

楼主(2018-03-22):
此板不开机,换了EC后,可以进系统,唯独没有声音,EC又换了一个,BIOS也刷了N个了,故障依旧,买了个声卡芯片RTD2132R换了居然还不显示了,换回原来的又显示,还是没声音,没招了,有没有人修 过这机没声音的故障

H55
没这个功夫折腾这些 乌七八糟的东西。。直接飞线USB 声卡 速战速决 赚钱才是王道!!!!!!
H55
买个 10块钱的USB声卡 ,接线到 读卡器之类的地方。读卡器没几个人用。。 完全搞定。。。。

网友(点评):
没声音换RTD2132R?你搞错了吧?

网友:
系统下可以认到声卡!!!!!!!!!

网友:
是不是耳机接口弹片出问题了。 。。。。。

网友:
查看静音信号是不是有效了,mute#

网友A:
有很多事系统的问题。造成的。 去年就碰到2台。   是系统问题。用自己的硬盘做了系统测试好用。在删去原机的驱动。重新安装好的

网友:
换系统先试试看,不行了查查声卡芯片周围的条件,可能是条件不满足,只换芯片有是有解决不了。。。。。

网友:
经常 这样 几波都不行  估计谁拿着都头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很多事系统的问题。造成的。 去年就碰到2台。   是系统问题。用自己的硬盘做了系统测试好用。在删去原机 ...

确定不是系统、软件的问题!!!!

网友:
直接USB声卡   简单

网友:
这个机器声卡没声音修过好几台,有换声卡UA1  CX20757;也有HDA_SYNC_AUDIO断线的。

网友:
首先声卡认到了吗 。 看下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usb声卡是支持耳机的 用喇叭接上去的话声音会很小的

H55
那种带 功放的声卡 ,声音大老火

网友:
换声卡芯片  还不行就是声卡周边电路

网友:
没声音就查声卡相关吧?声卡能不能认到呢?

网友:
这么妖的机子,这可能要找个和尚来读读经了

网友:
是不是耳机接口弹片出问题了。 。。。。

网友:
驱动打上了吗,耳机有没有声音?耳机也没有声音的话就查工作条件

网友:
实在不好意思,是声卡坏了,换了一个就好,之前换的那个不是声卡,我搞错了

网友(2020-06-21):
你换错了    rtd2132r是显示转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