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P 偏色 亮屏慢 NM-A031 蹊跷啊!!!

楼主(2018-03-22):
接到两台一模一样的Y430P,一个是不加电,一个是亮屏慢,不加电的好搞,电容短路,换上OK。亮屏慢的也是通病,论坛找了BIOS刷上OK,悲催从此开始,亮屏慢的这个好了之后发现屏幕偏蓝色,偏蓝,外接VGA和高清都正常,因为手上已经有一台好的了,于是开始各种对换测试,确定为就是主板问题,开始测试屏接口电压,两台电脑电压一样,之后把两台电脑的BIOS直接对换,依然偏蓝,现在重点来了,蹊跷的是这台偏蓝的机器在我刷BIOS之前,等5分钟可以亮,亮的时候并不蓝,是正常的!!!!!刷好后亮机飞快,却偏色了,真是活见鬼,现在两台电脑一个好的,一个偏色,为什么屏接口电压会一模一样呢?如果是刷BIOS导致偏色,为什么对换BIOS依然蓝?醉了!!!

网友A:
查查屏的信号啥的   确定主板问题   两个机器对照一下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屏的信号啥的   确定主板问题   两个机器对照一下修

亲你没审题呀,对照过了,确定是主板,接口电压都一样

网友:
我也有一个修好偏蓝的 修好就让客户对付用 告诉他可能是屏的问题 换屏挺贵的 对付用吧 客户说行

网友B:
厉害,现在这种笔记本修的少了,这个地方测电压都不好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现在这种笔记本修的少了,这个地方测电压都不好测试..........

少?为什么,太老了吗,4代U的,不算太老呀,电压挺好测的呀,屏线接口测起来很方便呀

网友C:
这种机器不都是显卡芯片坏的么 ,就是这个显卡芯片太贵了 ,买不起 ,大多都是给客户交换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机器不都是显卡芯片坏的么 ,就是这个显卡芯片太贵了 ,买不起 ,大多都是给客户交换主板了

对,我也发现了,Y400 Y500 Y410P Y510P Y430P这5个型号的主板几乎都一样,大同小异,他的显卡确实有通病,见到很多了,但偏色这个还是头一次见,我也觉得显卡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