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iPhone6s plus 显示格格 触摸完全失灵!!!

楼主(2018-03-22):
机型:6sp
故障:触摸失灵  屏幕显示格格 竖条
维修记录:

顾客来时叙述稍微进水,首先换了一块组装屏幕(不带3D功能),触摸正常了,换了个新原装屏幕依旧不行
打J4100 阻值,貌似都正常,1.8  2.75V也有  ,大神说u4100容易出现这问题,果断换了一个 故障依旧

考虑到组装屏能用 原装不能用,无非多了个3D  仔细观察显示触摸座子 20# 39# 40#标注的与3D有关,扣掉电感,形成断路,依旧不行

心想与6p的故障差不多,但是无非3d 线路不正常 引起了触摸ic不工作,但是小弟学识浅薄,有思路的师兄 多指点指点

网友A:
很明显的触摸IC问题,换触摸IC一般就可以了

网友:
先查触摸的M1脚屏同步信号是否有问题。

网友B:
直接换个组装的算了,就是3d功能不能用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个组装的算了,就是3d功能不能用哇

客户不同意啊..........说是用着顺手

网友:
好资料,谢谢楼主分享的精神,我还在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的触摸IC问题,换触摸IC一般就可以了

这是6sp  不是6
方法不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个组装的算了,就是3d功能不能用哇

不行,组装的屏幕达不到原装的显示效果,客户不同意

网友:
有没有换别的原装屏?进水的  那这个可能就是他本来的屏幕坏了!

网友C:
触摸IC 的组织对嘛  打一下看看 可定有一路不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触摸IC 的组织对嘛  打一下看看 可定有一路不正常的

触摸ic 再屏幕上,集成到屏幕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