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看笔记本电路图用什么软件

楼主(2018-03-22):
请问高手看笔记本电路图用什么软件,谢谢

网友:
图纸多是PDF 找个自己适用的阅读器就好 我用的是福昕 (不是高手 不知道那些高手用的什么)

网友:
如何查找待机部分的电路图,高手请赐教

网友:
如何查找待机3V和5V电路,还有保护隔离电路,谢谢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