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50换内存不过换内存槽OK

楼主(2018-03-22):
接到机子内存报警!滴滴滴
打开一看,吓我一跳。内存槽针都坏了,槽子都裂了。
下宝宝一跳。会不会板层也断线。。那就不好整了。
赶紧订了2个内存槽。
看图。

毕竟换内存槽不多。
开始风枪大干内存槽用风枪拆,调制最高挡对内存槽吹即可。
风枪示意图

均匀不可急,以免拆坏主板。小心分段式拆

完成后检查断线,需要补线的注意了(我的不存在断线)
记好(下面一定要垫一块废板。以防烧坏桌面则风枪为最高档)

进行焊盘处理。完成后装入新内存槽

,使用马蹄头烙铁为合适。过程就不多说了
完美更换完成!

亮机图如下。

更换内存槽内容进行讨论.!
支持迅维!

 会员11530462元2022-11-21 21:25
 会员11530462元2022-11-21 21:25

网友A:
楼主焊工可以                                     幸好板层没断线之类的

网友:
手工还是过关的

网友:
手工很强势,换内存槽的确实不多见

网友B:
以前的老电脑我也换过,不过我用的是大风枪,感觉大风枪更顺手些

网友C:
哈哈 没加焊试试啊       直接换  牛X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焊工可以                                     幸好板层没断线之类的

客气客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 没加焊试试啊       直接换  牛X

判断槽裂。频没掉,按住槽不报警,判断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老电脑我也换过,不过我用的是大风枪,感觉大风枪更顺手些

赞同,大风枪更适合拆

网友D:
笔记本的还没见过坏的,台式机换过好多

网友:
换这个的真是少遇见的。。。。。。。

网友:
我都是用BGA

网友E:
以前换过几次  但是要注意温度  最好风枪和洛铁同时使用  这样效果更佳

网友:
比较费时间,不过这个板子好收钱,值得折腾啊

网友:
单独风枪难拆,预热台150 风枪300拆很快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以前换过几次  但是要注意温度  最好风枪和洛铁同时使用  这样效果更佳

风枪温度调高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风枪温度调高没问题的。

温度控制多少度

网友:
这个用焊台拆焊要简短的多。楼主怎么不用焊台呢?

网友G:
这个手工值得称赞,不错的技术。。。。。。

网友H:
没自己亲手换过内存槽,先在帖子里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自己亲手换过内存槽,先在帖子里学习

学习是一种快乐!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手工值得称赞,不错的技术。。。。。。

谢谢

网友:
怎么会这样啊
第一次看到这样问题

网友:
那焊锡堆  不是能好去的 往上焊接就容易多了

网友:
换这个的真是少遇见的。。。。。。

网友:
这个插槽还真没遇到坏过...你这个是2个插槽都是人为弄坏的...弄坏的那个人也是人才

网友:
楼主技术牛,手工更牛,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笔记本的还没见过坏的,台式机换过好多

台式机,出问题的槽,我直接风枪拔掉。他这分段吹内存槽的方法,很值得借鉴,就是弄成一段段的,这样拔起来的时候板子不变形

网友:
楼主焊工可以                                     幸好板层没断线之类的
我可换不了

网友:
调到最高,我怕主板吹坏

网友:
似乎没见过几个换内存槽的,而且还是ThinkPad的机子。楼主手工厉害。。。。。

网友:
手工拆、焊内存槽,手工厉害。如果用BGA相对能省事儿点。

网友:
笔记本换内存槽 真的时候细心地活

网友:
这个牛逼,这风枪该有多少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