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50-G2 版号LA-B181P 反复自动开机掉电?

楼主(2018-03-22):
来一台HP450-G2  拆开没有明显烧坏 电池和电源都是自动开机 掉电 电流在 0.27A 左右 电源头还闪灯 开关灯也能亮, 就是反复掉电自动开  ,用表笔测电压碰到U19 的 3脚 电流 0.27左右不动 3脚1.35V  测所有的电压  正常  但是CPU不发热 ,搞不清楚是那里问题 BIOS 刷了  求助各位修过的说下!

网友:
淘宝 买个工厂bios 试试吧   不行估计桥有问题

网友:
应该电压不全掉电,比较器条件3脚大于2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