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平板]
win平板3735+288方案通用图纸

楼主(2018-03-22):
这个方案用的比较多,主板虽然不一样,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

网友A:
楼主你好,非常感谢你的图纸,接到一台iwork12,microusb口附近一五脚芯片爆掉,不开机,拆掉后上点大电流,换axp288c开机瞬间电流后回零。5脚芯片拿掉后,充电应该能冲进,充电电流恒定0.43A。这台机器的microusb是不是不带otg功能,这5脚芯片没有是不是不碍事啊,还是烧的时候影响了其他线路导致不开机,望楼主解惑

网友:
好资料在找呢 这个不知到能不能修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非常感谢你的图纸,接到一台iwork12,microusb口附近一五脚芯片爆掉,不开机,拆掉后上点大电流 ...

这个是OTG供电IC,淘宝上有型号是qw5we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OTG供电IC,淘宝上有型号是qw5we

好的,非常感谢楼主,这个拿掉会影响开机电路吗?现在不开机,换电源管理无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的,非常感谢楼主,这个拿掉会影响开机电路吗?现在不开机,换电源管理无用。

有没有这个IC都能开机,如果是坏的可能导致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这个IC都能开机,如果是坏的可能导致不开机

好的,万分感谢楼主!!~~~~~~~~

网友(2019-03-18):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非常感谢你的图纸,接到一台iwork12,microusb口附近一五脚芯片爆掉,不开机,拆掉后上点大电流, ...

那个五角ic是控制otg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