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P246外接不显示

楼主(2018-03-22):
        一台ACER P246开机屏显示正常,VGA没有输出,板号:DA0ZQ0MB6E0,REV:E。找到图纸,检测VGA输出是由U5(IT6513FN)转换而来,U5供电都有,但38,39脚IVDDO电压是1.92V,不知道正常不?其它供电脚都正常。以为是U5坏了,定了一个IT6513FN装上,还是一样VGA没有输出,再追查到前面,就到了CPU,这个板是一个单桥I5-5200U的主板,我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VGA接口首先已经换过一个了,BIOS也刷过。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为什么VGA始终没有输出?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A:
非要用到VGA?系统下键盘切换能否正常?
IVDDO电压1.8V左右属于正常,芯片的供电时钟复位,设备插入检测引脚有无变化?

网友:
看看vga信号从哪发出的 以前遇到个显卡坏的

网友:
驱动和切换键对吗有的是进系统才能切换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非要用到VGA?系统下键盘切换能否正常?
IVDDO电压1.8V左右属于正常,芯片的供电时钟复位,设备插入检测引脚有 ...

是的,顾客一定要用VGA输出。哪一个脚是设备插入检测脚,朋友有时间看看图纸分析一下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非要用到VGA?系统下键盘切换能否正常?
IVDDO电压1.8V左右属于正常,芯片的供电时钟复位,设备插入检测引脚有 ...

系统下键盘切换有反应,但VGA就是没有信号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顾客一定要用VGA输出。哪一个脚是设备插入检测脚,朋友有时间看看图纸分析一下吗?谢谢!

CRT_HPD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系统下键盘切换有反应,但VGA就是没有信号输出。

他的电脑就一个外接吗 你用hdmi外接试试  你那个问题多数是cpu了  之前遇到一样的问题 刷bios好的

网友:
行场信号加三基色,先测阻值吧,阻值正常再查条件,1.92不清楚正不正常,最好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的电脑就一个外接吗 你用hdmi外接试试  你那个问题多数是cpu了  之前遇到一样的问题 刷bios好的

HDMI正常,BIOS刷过,还是一样。顾客一定要用VGA。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说不定有意外惊喜